接口芯片在电路中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22-08-17):
    接口芯片在电路中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
      接口芯片就是内有接口电路的芯片,接口电路电路的作用是设置数据的寄存、缓冲逻辑,以适应CPU与外设之间的速度差异,接口通常由一些寄存器或RAM芯片组成,如果芯片足够大还可以实现批量数据的传输。

网友:
    接口芯片在电路中能够进行信息格式的转换,例如串行和并行的转换

网友:
    接口电路设置中断和DMA控制逻辑,以保证在中断和DMA允许的情况下产生中断和DMA请求信号,并在接受到中断和DMA应答之后完成中断处理和DMA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