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直接输出的.asc文件在cam350中显示错误

楼主(2022-08-17):
pads输出的geber文件导入到cam350中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利用cam350的多项检查功能,当通过PADS输出的.asc文件或.cam文件输入到cam350中以后,在top层的灌铜和top层的有些网络短路,不知为何?

网友:
PADS要输出ipc356a的IPC网表后,导入CAM350才有意义。

网友:
如果直接由PADS的CAM输出gerber文件,导入到CAM350后,文件的顺序会发生变化,需要重新设定,而如果在CAM中已经排好顺序,直接由expert输出.asc文件或.cam文件,然后再由CAM350导入,这样文件在CAM350中的顺序不会发生变化,便于给制版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