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表面电流查看的问题?

楼主(2022-08-17):
请问在CST中如何查看某一条线上的电流的大小啊,不是看2维电流那种,我只想看一条线上的电流,我觉得在cst的后处理中应该有,
试了好几种方法都没成功,求指导!

网友:
    没用过 应该可以设定curve 曲线 沿着你要查看的方向 然后查看这个方向的表面电流

网友:
    定义曲线,后处理模板里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