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不精密

楼主(2022-08-17):
    如附图电路及参数,当I_in达到1.8V时,与I_in+半轴不能重合,50hz交流信号,示波器的测量功能测试平均值,差了40mV。

请问下,这个怎么降低误差?还是电路本身缺陷 ?

网友A:
    你使用的六个电阻,都是误差0.1%的精密电阻?实际测量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六个电阻,都是误差0.1%的精密电阻?实际测量过没有?

    这个买的是台湾光颉的,信号什么都正常。贴片电阻,四线不好测的。

网友:
    有没有波形,先看看

网友:
    明显设计缺陷R46=20K
    R46=0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