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讲matlab里的一个demo。

楼主(2022-08-17):
求讲matlab里的一个demo。SimPowerSystems<Machine Models<Brushless DC Motor Fed by Six-Step Inverte

网友:
    这个是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仿真图。分为速度反馈和转子位置反馈两个。
    转子位置反馈中Decoder提供转子在电角度上的位置,Gates将这个位置变为逆变器所需的控制脉冲,实现无刷的功能。
速度反馈中,rad2rpm实现单位的变化,通过PI调节器调节逆变器的直流电压。由于逆变器与PMSM可以看做是直流电机,因此调节电枢电压就可以达到改变转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