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字符串输入框在msh为什么无法发送字符串

楼主(2022-08-17):
msh上无法粘贴字符串和串口调试助手的字符串输入框中也只能发送首位字符,但是直接在msh命令手打就可以

网友:
有可能是因为没发换行符

网友:
    降低波特率,换 9600 试试
    finsh 不需要整那么高的波特率

网友:
    如果你的串口中断无法在一个字符的时间内处理完就会开始丢失字节。
    “ATcmd AT”一共8个字符,连续发送需要694us,只显示一个字母A说明你的串口中断处理一个字符超过了694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