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低频信号发生器,高频信号发生器的性能要求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8-17):
    对比低频信号发生器,高频信号发生器的性能要求有什么不同?

网友:
    输出信号的频率范围不同;前者为几十或几百千赫以下,后者为100千赫以上甚至上千兆赫。

网友:
    输出阻抗不同,前者可能是低阻抗的,也有200欧姆、600欧姆的,还有对称输出的,后者阻抗是75或50欧姆,用同轴插头输出

网友:
    低频信号发生器品种比较少,高频信号发生器品种很多,性能差别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