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时域计算倾斜的波导端口怎么弄

楼主(2022-08-17):
    时域里面waveguideport如果和坐标轴不共面,加一段到坐标轴平行或垂直的面上后,如何用去嵌的方法使S参数结果准确呢?
求高手赐教

网友:
    先算出你加的这段过渡的[S],再由级联散射公式推出倾斜波导端口处的[S]矩阵

楼主:
    想知道软件里面怎么设置

网友:
    加一个波导结构,一半衰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对你的计算不会有太大影响,唯一可能比较关注的是相位信息,记得有个参考相位的设置,你可以在端口设置那里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