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电阻分压获得的电压和芯片产生的电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8-17):
利用电阻分压获得的电压和芯片产生的电压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采用电阻分压而是芯片呢?

网友:
电阻分压获得的电压会随负载电流的大小变化而变化,负载电流大时,电压降低,负载电流小时电压升高。这种分压方式成本低,但是电压不稳定。芯片输出的电压稳定,负载电流变化时,芯片输出的电流也变化,但是输出的电压不变。

网友:
电源的电压是电压源特性,电压值较稳定,电源内阻小(电源电压随附在电流的变动小)。用电阻分压存在内阻大,当负载电流大时,电压就会下降,还有电阻分压发热,浪费电能(浪费系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