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测试时候浪涌过了,脉冲群没过,请问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08-17):
    EMC测试时候浪涌过了,脉冲群没过,请问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吸收浪涌的器件一般为压敏电阻,放电管之类。浪涌持续时间长。用对了器件(米勒电容)就可以正常吸收了。

网友:
    脉冲群不过。很可能是电路里没有针对该频率吸收的器件,脉冲群一般频率较高,如果用上面的压敏电阻 放电管之类,需要考虑它的频率应用(米勒电容影响器件动作时间)。

网友:
    增加滤波器  保证与机箱良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