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选择问题

楼主(2022-08-17):
各位大佬,有个产品需要用到蓝牙模块,但是型号好多不知道怎么挑选,有没有人能给个意见呀,不需要传输语音的,小白在此谢过。

网友:
找厂家咨询,他们会给您完美答复。

网友:
    一般都有TI,nordic,dialog,NXP,Cypress厂家的方案可以选择,我个人倾向与TI的CC2640系列,资料比较多,还有开发板,在国内用的人非常多。

网友:
    选择蓝牙模块要看你的需求,都是ble蓝牙模块,又叫低功耗蓝牙模块
    (1)蓝牙传输速度要求不高的,可以选择蓝牙4.0模块SKB360,基于nrf51822;
(2)蓝牙传输速度要求高的可以考虑蓝牙4.2模块SKB369或SKG369A,基于nrf52832;
    (3)如果你的设备需要兼容蓝牙5.0,可以考虑蓝牙5.0模块SKB501,这个现在已经很多了,传输速度快,传输距离远。
以上是个人建议,可以考虑下你个人的实际需求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