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对同一个函数而言,step(),impulse()和simulink调用的区别

楼主(2022-08-17):
matlab中,对同一个函数而言,step(),impulse()和simulink调用的区别

网友:
    对同一个函数而言,step(),impulse()和simulink调用的区别:
    step只能计算出状态响应的计算值,若需要计算状态响应的表达式,step函数仿真的是单位阶跃函数;
    impulse仿真的是单位冲击函数;
在Simulink中建模的时候,有时会发现自己想要的功能很难通过Simulink中常规的模块和子系统实现,但是通过Matlab函数却可以很容易地实现。

网友:
    以下情况比较适合用Matlab而不是Simulink实现:
(1)for循环或while循环较多,
(2)结构体定义较复杂,例如结构体嵌套结构体,
(3)想要调用Matlab的某个工具箱函数,
(4)习惯写代码而不是搭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