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前端的结构需要满足要求

楼主(2022-08-17):
(1)RFID读写器和电子标签的天线上的电流和感应电压最大化,使得读写器线圈产生最大磁通,电子标签线圈的感应输出电压最大。
(2)功率匹配,读写器最大程度输出能量给电子标签,电子标签最大程度耦合读写器的能量。
(3)需要足够的频带宽度BW,使得读写器或者电子标签的信号无失真的传输。
(4)对于低频或者高频的RFID采用电感耦合方式,而对于射频(射频(300K-300G)是高频的较高频段;微波频段(300M-300G)又是射频的较高频段)则是采用电磁反向散射方式的。

网友:
RFID读写器和电子标签之间采用电感耦合,读写器通过电感耦合给电子标签提供能量,同时传输信息通信。电感耦合是符合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网友:
负载调制有电阻负载调制和电容负载调制两种方式,外部负载要使得功率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