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用matlab生成正弦信号?怎么对其采样?怎么得到采样值?

楼主(2022-08-17):
如何用matlab生成正弦信号?怎么对其采样?怎么得到采样值?

网友:
f=100;%信号频率Hz。

fs=1000;%采样频率Hz。

N=20;%采样点数。

t=(0:N-1)/fs;%采样时间s。

x=sin(2*pi*f*t);%信号采样值。

plot(t,x,'.')。

输入正弦信号峰值处所对应得到的采样点个数很多(点与点之间的间隔很小),而输入正弦信号幅值较小的殖民主义采样得到的点个数较少(点与点之间的间隔较大),实现根据信号的幅度值来调整采样频率的目的。采样点值大于1的取值为1,小于1的取值为0,得到的序列点的幅度值都 相同,但点与点时间间隔不同。

意信号的采样后恢复是有条件的,必须是采样频率大于两倍的信号截至频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