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h.h函数无法使用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2-08-17):
代码: srd.step_delay = (int32_t)((T1_FREQ_148 * sqrt(A_SQ / accel))/10);

中使用了sqrt,在board.h中也包含了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math.h”

include

但是编译后报错: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qrt’ ,

工程中能找到math.h文件,里面能看到:extern double sqrt _PARAMS((double));

网友:
math.h 就是m库的头文件,
m库就是我们常常说的math库(数组库),
一些数学函数的实现,都在这个库里面。
如果你会使用linux命令行,man sqrt就知道了。

网友:
右键项目,属性,里面有个 c++ 配置,设置链接工具,进去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