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阻发热厉害怕不怕?

楼主(2022-08-17):
我弄了几个5730LED照明,LED电压是3V-3.6V/150MA,我供电电压是5V, 所以我弄了个12R/1W电阻,后来发现太热了,就换成20R/1W的,还是很热,40几度。 如果长时间,安全吗?

該怕的人是買你產品的客戶。^_^

网友:
按功率来算,肯定够了,40度也还好吧。

网友:
不妨串入几只二极管或者用稳压二极管来过渡一下。

网友:
用两个12欧姆的串联会好一点,或者两个电阻并联,这样就能将热量分担在两个电阻上,温度会低一点。

网友:
用pwm控制好一点。

网友:
时间长了不行呀。你还是用个公式去算一下电阻用多大的吧。

网友:
    电阻40多度刚刚好,寿命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引燃什么,关键是上面不能有易燃覆盖物

网友:
    電阻降額曲線Resistor Derating Cur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