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挑选适合的无线接收模块?

楼主(2022-08-17):
怎样挑选适合的无线接收模块?

网友:
了解产品要达到怎样的性能,体现什么样的功能,对参数是否合适、用多大功率、选哪种频率、需要传输多远的距离。

网友:
要考虑产品的外观尺寸,是否能嵌入设备中。

网友:
考虑产品的价格,是否和当前的设备产品实现好的性价比,万万不可因为贪图便宜而选择劣质模块。

网友:
选择哪种无线收发模块后,可匹配合适频率、高增益的天线来使用,这样才能有效提高通信稳定性以及通信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