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sis做好的文件导入CAM350怎么不一样了?

楼主(2022-08-17):
genesis做好的文件导入CAM350怎么不一样了?

网友:
你是指什么文件?

网友:
Gerber的最好在Genesis中输出成RS-274X的,Drill的输成公制3.3的,如果在Genesis中有异形D码需要先处理好再输出。

网友:
请查看格式是否对应。

网友:
换格式吧,自己做出来,你就深刻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