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电路的定义、工作状态

楼主(2022-08-18):
一、功率放大电路的定义

功率放大电路是一种以输出较大功率为目的的放大电路。它一般直接驱动负载,带载能力要强。
前面已经介绍了一些电子电路,经过这些电路处理后的信号,往往要送到负载,去驱动一定的装置。例如,这些装置有收音机中扬声器的音圈、电动机控制绕组、计算机监视器或电视机的扫描偏转线圈等。这时我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输出的电压或电流的大小,而是要有一定的功率输出,才能使这些负载正常工作。这类主要用于向负载提供功率的放大电路常称为功率放大电路。
功率放大电路的性能指标主要有:最大输出功率、效率等。
二、功率放大电路与电压放大电路的区别

前面各章所讨论的放大电路主要用于增强电压幅度或电流幅度,因而相应地称为电压放大电路或电流放大电路。但无论哪种放大电路,在负载上都同时存在输出电压、电流和功率,从能量控制的观点来看,放大电路实质上都是能量转换电路,功率放大电路和电压放大电路没有本质的区别。上述称呼上的区别只不过是强调的输出量不同而已。
但是,功率放大电路和电压放大电路所要完成的任务是不同的。对电压放大电路的主要要求是使负载得到不失真的电压信号,讨论的主要指标是电压增益、输入和输出阻抗等,输出的功率并不一定大。而功率放大电路则不同,它主要要求获得一定的不失真(或失真较小)的输出功率,通常是在大信号状态下工作,因此,功率放大电路包含着一系列在电压放大电路中没有出现过的特殊问题。
三、功率放大电路的特殊问题

(1)要求输出功率尽可能大:为了获得大的功率输出,要求功放管的电压和电流都有足够大的输出幅度,因此管子往往在接近极限运用状态下工作。
(2)效率要高:由于输出功率大,因此直流电源消耗的功率也大,这就存在一个效率问题。所谓效率就是负载得到的有用信号功率和电源供给的直流功率的比值。这个比值越大,意味着效率越高。
(3)非线性失真要小:功率放大电路是在大信号下工作,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非线性失真,而且同一功放管输出功率越大,非线性失真往往越严重,这就使输出功率和非线性失真成为一对主要矛盾。但是,在不同场合下,对非线性失真的要求不同,例如,在测量系统和电声设备中,这个问题显得重要,而在工业控制系统等场合中,则以输出功率为主要目的,对非线性失真的要求就降为次要问题了。
(4)BJT的散热问题:在功率放大电路中,有相当大的功率消耗在管子的集电结上,使结温和管壳温度升高。为了充分利用允许的管耗而使管子输出足够大的功率,放大器件的散热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5)功率管的参数选择与保护:在功率放大电路中,为了输出较大的信号功率,管子承受的电压要高,通过的电流要大,功率管损坏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所以功率管的参数选择与保护问题也不容忽视。
(6)功率放大电路的分析任务是:最大输出功率、最高效率及功率三极管的安全工作参数。在分析方法上,由于管子处于大信号下工作,故通常采用图解法。
四、放大电路的工作状态
根据放大电路中三极管在输入正弦信号的一个周期内的导通情况,可将放大电路分为下列三种工作状态:
(1)甲类放大
在输入正弦信号的一个周期内,都有电流流过三极管,这种工作方式通常称为甲类放大。
甲类放大的典型工作状态如图1所示,此时整个周期都有iC > 0 ,称功率管的导电角q = 2p 。
(2)甲乙类放大
在输入正弦信号的一个周期内,有半个周期以上,三极管的iC > 0 ,称为甲乙类放大。其典型工作状态如图1所示(按照图中操作说明操作),此时功率管的导电角q 满足:p < q < 2p 。

(3)乙类放大

在输入正弦信号的一个周期内,只有半个周期,三极管的iC > 0 ,称为乙类放大。其典型工作状态如图1所示,此时功率管的导电角q = p 。
五、提高效率的途径
效率h是负载得到的有用信号功率(即输出功率Po)和电源供给的直流功率(PV)的比值。要提高效率,就应将电源供给的功率大部分转化为有用的信号输出功率。
在甲类放大电路中,为使信号不失真,需设置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保证在输入正弦信号的一个周期内,都有电流流过三极管。因此当有信号输入时,电源供给的功率一部分转化为有用的输出功率,另一部分则消耗在管子(和电阻)上,并转化为热量的形式耗散出去,称为管耗。而在没有信号输入时,这些功率全部消耗在管子(和电阻)上。甲类放大电路的效率是较低的,可以证明,即使在理想情况下,甲类放大电路的效率最高也只能达到50%。
显然,若能减少管耗,就可以提高效率。静态电流是造成管耗的主要因素,因此如果把静态工作点Q 向下移动,使信号等于零时电源输出的功率也等于零(或很小),信号增大时电源供给的功率也随之增大,这样电源供给功率及管耗都随着输出功率的大小而变,也就改变了甲类放大时效率低的状况。实现上述设想的电路有乙类和甲乙类放大。
乙类和甲乙类放大主要用于功率放大电路中。虽然减小了静态功耗,提高了效率,但都出现了严重的波形失真,因此,既要保持静态时管耗小,又要使失真不太严重,这就需要在电路结构上采取措施。

网友:
不错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