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OPA2335加±5V供电,结果IC冒烟了。

楼主(2022-08-18):
运放OPA2335加±5V供电,结果IC冒烟了。这IC咋这么脆弱啊。看手册IC供电最高5.5,双电源正负2.7,高这么一点就冒烟了。

网友A:
    兄弟 这运放难道不是单电源供电的嘛

    屏幕截图 2022-08-18

    硬件學無止境」,我只是想告訴你,下一句是「回頭是岸」。^_^

网友:
    你超过了供电范围的100%
    烧了很正常

网友:
    一般应用都要降额,你倒好,还超额了100%左右

网友:
    一定看清楚说明,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这运放难道不是单电源供电的嘛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双电源-+2.7,你加+-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