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激励信号有何实际物理意义?是电压,电流,功率还是其他?

楼主(2022-08-18):
    在使用CST微波工作室进行仿真时,要在端口指定激励源,但我刚开始学,不明白激励源有何实际物理意义,求指导。

网友:
    呃,没用过CST,但是觉得应该是和HFSS类似吧,看你需要用在什么情况了,有电压,电流,或者只需要看成端口的一个信号,可以看看help

网友:
    激励源应该就是馈电的地方吧
    我也刚开始用
自己的理解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