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2222A是高频放大的三极管,可以用做开关的吗?

楼主(2022-08-18):
    2N2222A是高频放大的三极管,可以用做开关的吗?

网友:
    任何三极管都可以用作开关用。

网友:
    可以当做开关用

网友:
    任何三极管都可以用作开关用。只是控制电流大小不同。 因为三极管最主要的三个工作状态就是:放大;饱和(导通);与截止(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