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板对PCB图进行审核有什么原则?

楼主(2022-08-18):
PCB布板对PCB图进行审核有什么原则?

网友:
系统布局是否保证布线的合理或者最优,是否能保证布线的可靠进行,是否能保证电路工作的可靠性。在布局的时候需要对信号的走向以及电源和地线网络有整体的了解和规划。

网友:
印制板尺寸是否与加工图纸尺寸相符,能否符合PCB制造工艺要求、有无行为标记。CAM代工优客板提示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不少PCB板的电路布局和布线都设计得很漂亮、合理,但是疏忽了定位接插件的精确定位,导致设计的电路无法和其他电路对接。

网友:
元件在二维、三维空间上有无冲突,注意器件的实际尺寸,特别是器件的高度,在焊接免布局的元器件,高度一般不能超过3mm。

网友:
元件布局是否疏密有序、排列整齐,是否全部布完。

网友:
需经常更换的元件能否方便地更换,插件板插入设备是否方便,应保证经常更换的元器件的更换和接插的方便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