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CC2530的z-stack协议栈程序的大小?

楼主(2022-08-18):
通常查看单片机程序的大小是通过查看烧写进单片机的HEX文件的大小而确定的,然而CC2530的z-stack协议栈程序的HEX文件并不能代表其程序大小(比如协议栈程序的HEX文件经常超过256KB,但却能成功烧写进CC2530中)。那么如何确定z-stack协议栈程序的真正大小呢?

网友:
hex文件其实是个格式规范的文本文件。程序代码大小与hex文件大小没有绝对的关联性,而且文件的大小,不是最终的代码大小,  一般实际要更小一些.需要转换成BIN文件后才是实际机器代码的尺寸,编译器在编译时也会告知机器代码的长度,这个参数才是要和存储器匹配的。有兴趣可以研究hex BIN转换。

网友:
单片机中是二进制文件,HEX是16进制的,你的HEX并不是内部程序的大小吧?

网友:
协议栈与其他的程序都是编译在一起的,hex是总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