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制程工艺注意

楼主(2022-08-18):
SMT工艺检测:

一、单面拼装:

来料检测 => 丝印焊膏(点贴片胶) => 贴片 => 烘干(固化) => 回流焊接 => 清洗 => 检测 => 返修

二、双面拼装:

A:来料检测 => PCB的A面丝印焊膏(点贴片胶) => 贴片 => 烘干(固化) => A面回流焊接 => 清洗 => 翻板 => PCB的B面丝印焊膏(点贴片胶) => 贴片 => 烘干 => 回流焊接(最好仅对B面 => 清洗 => 检测 => 返修)

此工艺适用于在PCB双面均贴装有PLCC等较大的SMD时选用。

B:来料检测 => PCB的A面丝印焊膏(点贴片胶) => 贴片 => 烘干(固化) => A面回流焊接 => 清洗 => 翻板 => PCB的B面点贴片胶 => 贴片 => 固化 => B面波峰焊 => 清洗 => 检测 => 返修)

此工艺适用于在PCB的A面回流焊,B面波峰焊。在PCB的B面拼装的SMD中,只要SOT或SOIC(28)引脚以下时,宜选用此工艺。

三、单面混装工艺:

来料检测 => PCB的A面丝印焊膏(点贴片胶) => 贴片 => 烘干(固化) => 回流焊接 => 清洗 => 插件 => 波峰焊 => 清洗 => 检测 => 返修

四、双面混装工艺:

A:来料检测 => PCB的B面点贴片胶 => 贴片 => 固化 => 翻板 => PCB的A面插件 => 波峰焊 => 清洗 => 检测 => 返修

先贴后插,适用于SMD元件多于别离元件的状况

B:来料检测 => PCB的A面插件(引脚打弯) => 翻板 => PCB的B面点贴片胶 => 贴片 => 固化 => 翻板 => 波峰焊 => 清洗 => 检测 => 返修

先插后贴,适用于别离元件多于SMD元件的状况

C:来料检测 => PCB的A面丝印焊膏 => 贴片 => 烘干 => 回流焊接 => 插件,引脚打弯 => 翻板 => PCB的B面点贴片胶 => 贴片 => 固化 => 翻板 => 波峰焊 => 清洗 => 检测 => 返修

A面混装,B面贴装。

D:来料检测 => PCB的B面点贴片胶 => 贴片 => 固化 => 翻板 => PCB的A面丝印焊膏 => 贴片 => A面回流焊接 => 插件 => B面波峰焊 => 清洗 => 检测 => 返修

A面混装,B面贴装。先贴双面SMD,回流焊接,后插装,波峰焊

E:来料检测 => PCB的B面丝印焊膏(点贴片胶) => 贴片 => 烘干(固化) => 回流焊接 => 翻板 => PCB的A面丝印焊膏 => 贴片 => 烘干 =>回流焊接1(可选用局部焊接) => 插件 => 波峰焊2(如插装元件少,可使用手艺焊接) => 清洗 => 检测 => 返修

A面贴装、B面混装。

五、SMT工艺流程------双面拼装工艺

A:来料检测、PCB的A面丝印焊膏(点贴片胶)、贴片、烘干(固化)、A面回流焊接、清洗、翻板;PCB的B面丝印焊膏(点贴片胶)、贴片、烘干、回流焊接(最好仅对B面、清洗、检测、返修)

此工艺适用于在PCB双面均贴装有PLCC等较大的SMD时选用。

B:来料检测、PCB的A面丝印焊膏(点贴片胶)、贴片、烘干(固化)、A面回流焊接、清洗、翻板;PCB的B面点贴片胶、贴片、固化、B面波峰焊、清洗、检测、返修)

此工艺适用于在PCB的A面回流焊,B面波峰焊。在PCB的B面拼装的SMD中,只要SOT或SOIC(28)引脚以下时,宜选用此工艺。

网友:
    都是做完一面再做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