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可调?

楼主(2022-08-18):
    假设一运算放大器,在接成跟随器时候的输出内阻为2欧姆,现在需要输出内阻为600欧姆或者任意阻值,有没有办法实现?输出串联电阻的方式不算。

网友:
    其它方法当然有,但都不如串联一个电阻简单。

网友:
    其他方法流过电流一样会产生损耗

网友:
    三极管射随,输出阻抗直接被讯号源阻抗影响,
    讯号源是恒压源,输出阻抗才能近乎零,不管负载咋变,输出始终紧随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