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频RFID标签在项目中怎样选择?

楼主(2022-08-18):
    超高频RFID标签在项目中怎样选择?

网友:
    超高频RFID标签市场应用场景相当广阔,具有能一次性读取多个标签、识别距离远、传送数据速度快,可靠性和寿命高、耐受户外恶劣环境等优点。可用于资产管理、生产线管理、供应链管理、仓储、各类物品防伪溯源(如烟草、酒类、医药等)、零售、车辆管理等等。

网友:
    对标签应用的环境问题,特别是超高频RFID产品,金属和液体对其性能影响较大。因此,应用的环境是金属还是非金属,液体还是塑料、玻璃、木头等等,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读取距离与读写器及天线也有直接关系,需要明确标签与读写器天线的安装位置和角度关系。同时,功率选择、天线增益、极化方式、辐射角度这些参数都属于需要被考虑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