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检测时,“耐静电辐射”测试方法是怎样的?

楼主(2022-08-18):
    EMC检测时,“耐静电辐射”测试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
    用静电枪测试,分为空气放电和接触放电。

网友:
    用静电枪测试,接触放电放电枪是圆锥尖头,主要放电点为平时操作时容易碰到的螺丝、金属扶手、金属外壳等。

网友:
    可以用静电枪测试,空气放电放电枪是圆头,主要放电是按钮、显示屏、缝隙一般是塑料的地方。

网友:
    EMC一站式解决方案,微信: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