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的在某频率下电场值是在多大输入功率下?

楼主(2022-08-18):
    微波工作室中,时域求解器,设置某一频率下电场监视器,数值计算给出的电场值是在多大输入功率下的。微波工作室时域求解器能否设置激励功率呢?哪位大侠帮助解决,不胜感激! $ a; k4 i0 u' |) p

网友:
    一般都是缺省的1W功率 方便以后进行换算啊

网友:
    在频域本征求解时采用1W功率,时域如果是平面波激励的话电压可自行指定大小。

网友:
    是不是线性的关系,比如说用1w算出来波导内某点对应的场强为1000v/m,那么是不是说10w功率对应的场强就是10000v/m?

网友:
    貌似可以直接把输入功率改成多少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