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电池定时放到半电怎么实现?

楼主(2022-08-18):
无人机电池定时放到半电怎么实现?

网友:
规定时间内放电到一半,有什么用意呢?请问。

网友:
无人机电池是高倍率电池,满电存储容易胀气。

网友:
事实上我觉得用个迟滞比较器输出驱动个mos可解。

网友:
单片机+时钟芯片计时和AD采样电压。假设在充电后多久时间内不放电,AD检测电压过高,则单片机控制开关电路通过假负载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