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最大层的模式下,请问怎么改成层的设置?

楼主(2022-08-18):
可能标题说的不清楚,是这样的情况(我用的是pads9.5),比如一个双面板现在层设置里面的层数是1层,2层,103层到130层,我想改成1层到30层,这个貌似改不了,不知道那位大师有方法,这个功能就像我们经常需要用,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貌似还没有办法做到。

网友:
不用的放着就行了,要不换软件。

网友:
导出3.5版本在重新导入即可。

网友:
导出低版本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