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仿真时要求示波器显示微秒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2022-08-18):
    matlab仿真时要求示波器显示微秒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系统仿真时间:任务栏上面有个框,填入希望仿真的时间,默认10s

网友:
    示波器显示时间:类似于如果仿真了10s,示波器只显示了5s,那么点击示波器上面的Autoscale(望远镜)按钮,就可以全部显示出来。

网友:
    示波器设置显示时间:点击示波器左上角Parameters参数设置按钮,在General-Time range框里填入需要显示的时间,则示波器以该时间为周期显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