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和沉金工艺的区别?

楼主(2022-08-18):
镀金和沉金工艺的区别?

网友:
沉金与镀金所形成的晶体结构不一样,沉金对于金的厚度比镀金要厚很多,沉金会呈金黄色,较镀金来说更黄,镀金的会稍微发白。

网友:
沉金与镀金所形成的晶体结构不一样,沉金相对镀金来说更容易焊接,不会造成焊接不良。沉金板的应力更易控制,对有邦定的产品而言,更有利于邦定的加工。同时也正因为沉金比镀金软,所以沉金板做金手指不耐磨。

网友:
沉金板只有焊盘上有镍金,趋肤效应中信号的传输是在铜层不会对信号有影响。

网友:
沉金较镀金来说晶体结构更致密,不易产成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