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FPC金手指的含金量大概是多少?

楼主(2022-08-18):
电脑FPC金手指的含金量大概是多少?

网友:
一般FPC金层的厚度在0.025~0.1μm之间,出于成本考量,大部分会做在0.05μm左右。您算一下面积就知道有多少金了,注意单位是微米,还是很薄的。

网友:
一般都不会超过0.15μm。

网友:
不知楼主所指的FPC软排线金手指焊接什么东西?如果是贴片类的话,那肯定是需要使用“SMT自动贴片机”+“IR炉回流焊”进行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