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选型-怎样选择运放

楼主(2022-08-18):
选择运放,在选择便宜又方便买到的基础上,还需要具体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参数:

1、电源电压范围(VCC)

首先,确认运放的电源电压范围,以及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比如,LM358既可以双电源供电,也支持单电源供电。

2、共模输入信号范围(Vicm)

所有运放对输入信号的电压都有一个承受范围。共模输入信号范围指的是输入运放反相输入端或者同相输入端信号的电压限制,若输入信号超过这个范围,运放的输出将产生截止或者其他失真。比如,当LM358供电+V=30V时,输入到任何一个输入端的信号幅度不能超过30V-1.5V=28.5V。

3、开环增益(Aol)

       开环增益是指运放的内部电压增益,等于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比值。开环增益在运放设计时就已经确定的,一般都可达106(120dB)。在运放的技术手册中通常以大信号电压增益(Avd),比如LM324的Avd=100V/mv=105(倍)=100dB。

4、共模抑制比(CMRR)

共模抑制比描述运放抑制共模信号的能力。共模抑制比越大说明运放的质量越好。理想的运放共模抑制比为无穷大,共模信号输入到反相输入端或者同相输入端时,输出为0。但实际当中,共模抑制比不可能无穷大,如LM324的CMRR=80dB,LM358的CMRR=85dB等。

5、转换速率(SR)

转换速率指当输入信号出现一个跳变时,运放输出对这个跳变的响应速度。

网友:
    恩恩 一般运放的主要指标就这些了

网友:
    根据参数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