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表测量。整流器上二极管的好坏,万能表的挡位应该是什么?

楼主(2022-08-18):
    还有就是万能表测量12v灯泡是否正常,那个档位应该是什么?测量可调电源的输出电压万能表的档位应该是什么?

网友:
    数字万用表测量二极管用二极管档测量即可,指针表测量用电阻档测量(1K,10K档)。测量12V灯珠用电阻档测量(低阻档即可)。测量可调电源的输出如果是直流电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应从髙电压挡测量,逐步调到相应的电压档,如果输出是交流电的话,用交流电档步骤与测直流电一样。

网友:
    数字万用表又转为测量二极管的档位,机械万用表用×1K档为好。测量12v灯泡是否正常,用电阻档的任何档位都行,一般用地阻挡测量(数字表用200Ω档,机械表用×1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