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pga实现sin函数?

楼主(2022-08-18):
    如何用FPGA实现sin函数?

网友:
    如果需要一个cycle出答案,用FPGA实现一块ROM做一张look?up?table。地址输入角度值,在ROM中对应的地址放对应的sin的值。

网友:
    Cordic算法,这是一种迭代算法,通过不同的迭代次数可以实现不同的精度。迭代越多,精度越高。但是因为是迭代算法,不能一个周期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