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keil中的库文件好像无法直接移植到rt-thread studio中去呢?

楼主(2022-08-18):
为什么在keil中的库文件好像无法直接移植到rt-thread studio中去呢?

网友:
项目右键属性,c++ 属性里,交叉工具链设置,添加库依赖路径和库名字。

网友:
在RT-Thread Studio里需要用libarm_contexM7lf_math.a,因为它是基于arm-gcc编译的,和keil编译器不同,可以通过修改SConscript添加,也可以通过IDE配置项目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