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铜率

楼主(2022-08-18):
    对于双层FPC而言,经常需要考虑正反双面的残铜率,genius是可以计算残铜率,但allegro里有没有可以算出正反双面残铜率的方法呢?每次都让板厂算,时效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就有!
你不會用而已. 我有回過了.是用 板子用面積(有4種模式可選) 和 鋪銅面積 算出%數

    请问具体要怎么操作啊?是调出某个report吗?

网友:
    有的,菜单栏Tools -> Metal Usage Report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好要计算的层点击report即可

网友B:
    如附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附图所示

    谢谢兄弟指点,你这是哪个版本的Allegro?我在16.6上没有找到对应选项,这个是Skill吗?

网友C:
    用软件自带的Tools->Quick Reports->Film Area Report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指点,你这是哪个版本的Allegro?我在16.6上没有找到对应选项,这个是Skill吗?

    这是17.2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自带的Tools->Quick Reports->Film Area Report

    好的,谢谢杜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17.2版本的

    哦哦,那就是因为16.6选项不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 在 Package Designer 和 SiP 的 reports 下. (自己想怎轉格式吧.)

17.2 在pcb就有.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