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线布线

楼主(2022-08-19):
    PCB有根线是高压650V 请问线间距和覆铜间距由要求么

网友A:
    高压对高压保持在3mm至少  高对低 5  mm差不多

网友B:
    高压需要考虑:爬电间距和电气间隙

且分为:功能绝缘、基本绝缘、加强绝缘等

    根据产品需要选择

“爬电距离: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的最短路径。

电气间隙:在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测得的最短空间距离。即在保证电气性能稳定和安全的情况下,通过空气能实现绝缘的最短距离。”

    如果PCB板内布局布线空间不足,需要适当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对高压保持在3mm至少  高对低 5  mm差不多

和周围低压网络和地间隔5mm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周围低压网络和地间隔5mm是不是太长了

别自己猜,去查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需要考虑:爬电间距和电气间隙

且分为:功能绝缘、基本绝缘、加强绝缘等

    爬电距离和电气距离有什么差别  线间距一般是爬电距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爬电距离和电气距离有什么差别  线间距一般是爬电距离吗

    你看一下我的回复,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