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条焊盘出线问题

楼主(2022-08-19):
    最右侧的出线方式都有什么弊端

网友:
    线宽突变太严重了吧,如果添加泪滴,形状应该不是这样,而且有铜皮直角

网友:
    没大多影响,经常这样走线

网友:
    普通信号线。电源都是无影响。若是是射频或者高速单向信号,会有些影响(这些影响要看走线长度,长度很短也是无大问题)。

网友:
    高速信号插损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