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ADS PCB中转为Alt desinger ?

楼主(2022-08-19):
我想用pads画的PCB文件,想把它转为alt desinger 后,然后用PCB生成PCB库?如何转换,求教!搞了几次,PADS转换总报错。

网友:
1.先把PADS的pcb文件转换为.asc文件
2.从AD里面导入asc文件就行了

网友:
你把报什么错误贴出来。

网友:
感觉PADS这方面做的不好,能导出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