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工艺中酸性除油的目的及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8-19):
PCB生产工艺中酸性除油的目的及作用是什么?

网友:
除去线路铜面上的氧化物,油墨残膜余胶,保证一次铜与图形电镀铜或镍之间的结合力。

网友:
图形油墨不耐碱,会损坏图形线路,故图形电镀前只能使用酸性除油剂。

网友:
生产时只需控制除油剂浓度和时间即可,除油剂浓度在10%左右,时间保证在6分钟,时间稍长不会有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