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19原理图放置器件过程中无法使用交互快捷键

楼主(2022-08-19):
本人刚刚从AD13转到AD19,在使用过程中发现:
1.在放置原理图器件符号的时候,无法使用水平翻转和垂直翻转的快捷键X和Y,也无法使用属性编辑键Tab。
2.后来在Customize中找到了Flip with reference to axis-X和Flip with reference to  axis-Y,原来在AD19中这两个命令没有设置快捷键,后来设置完后仍然无法使用X和Y。
3.另外在AD13中,Tab键对应的命令是change through dialogue box,但在AD19的Customize中完全找不到这个选项。这样放置多个相同器件只能一个一个改编号,太不方便了。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在想要反转的原件上鼠标按住,再点X或Y看看。

网友:
在英文输入法状态下,选中该器件时,鼠标左键按住不放,鼠标呈十字状,器件为可移动状态,同时按键盘上的X或Y或tab:X为水平左右翻转;Y为垂直上下翻转,tab为属性编辑键。

网友:
ctrl健自己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