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M350保存的按钮怎么总是阴影呀?

楼主(2022-08-19):
为什么CAM350保存的按钮怎么总是阴影呀?

网友:
没有解密吧

网友:
不稳定的版本都是这样的,需要增加一个KEY,去下一个好了。

网友:
你安装的软件是未授权软件,说白一点,就是说,你装的软件是试用版,所以不能保存。下载一个破解版的或者向官方购买正式版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