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Ti25红外热像仪使用中常见的故障有哪些?

楼主(2022-08-19):
福禄克Ti25红外热像仪使用中常见的故障有哪些?

网友:
红外热像仪是一种高性能的探测技术,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故障,影响到探测结果。我们要保持高度的重视,平时注意使用和保养

网友:
线路连接不当或是连接出错

网友:
    电源部位故障,电源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供电线路或是供电电压出现异常情况的话,也是会造成红外热像仪出现不良的故障,影响到正常的探测工作,这时工作人员就需要对电源问题作出分析判断,确保供电系统的正常,这样才不会造成传输线缆出现断路、断路等现象,造成监控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