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增加系统的抗电磁干扰能力采取如下措施

楼主(2022-08-19):
01选用频率低的微控制器:
选用外时钟频率低的微控制器可以有效降低噪声和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同样频率的方波和正弦波,方波中的高频成份比正弦波多得多。虽然方波的高频成份的波的幅度,比基波小,但频率越高越容易发射出成为噪声源,微控制器产生的最有影响的高频噪声大约是时钟频率的3倍。
02减小信号传输中的畸变
微控制器主要采用高速CMOS技术制造。信号输入端静态输入电流在1mA左右,输入电容10PF左右,输入阻抗相当高,高速CMOS电路的输出端都有相当的带载能力,即相当大的输出值,将一个门的输出端通过一段很长线引到输入阻抗相当高的输入端,反射问题就很严重,它会引起信号畸变,增加系统噪声。当Tpd>Tr时,就成了一个传输线问题,必须考虑信号反射,阻抗匹配等问题。

网友:
信号在印制板上的延迟时间与引线的特性阻抗有关,即与印制线路板材料的介电常数有关

网友:
微控制器构成的系统中常用逻辑电话元件的Tr(标准延迟时间)为3到18ns之间。

网友:
信号在印刷板上传输,其延迟时间不应大于所用器件的标称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