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L1和C1,C2是不是组成的π型滤波电路

楼主(2022-08-19):
    具体什么用途?在L1上原电路图标注的约0.8A又是什么意思?不是已经整流桥整流过,前面电解电容也滤过了嘛

网友:
    图中L和N通常是指交流市电的火线和零线,桥式整流之后的两条线一般不能用L和N来标注。

网友:
    图中L1标注为“12uH,约0.8A”,如果整流桥整的是工频交流电压,那么12uH的电感根本起不到什么滤波作用——电感量太小,在工频下的感抗无足轻重。

网友:
    图中整流桥正负输出端并联了一支24V稳压管,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图中标注“电解电容”的电容两端电压瞬时值有大于24V的时刻,那么这支稳压管很容易损坏,如果电解电容两端电压瞬时值总是小于24V,那么这支稳压管没有作用。
    由此,猜测这个电路是胡乱画出来的。那么L1也就可能是随意添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