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部FLASH可以烧写多少次?

楼主(2022-08-19):
    FPGA内部FLASH可以烧写多少次?我们现在调试软件都不敢往里面烧写了,害怕万一烧坏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网友:
    可以先用软件仿真,再下载到flashmem中。仿真的方法可以采用程序先用keil仿真一下,在把Hex文件加载到flashmem中用ModelSim仿真一下,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烧写flashmem的机会,另外flashmem也是那么容易就烧坏的,您不用过分担心。

网友:
    没事只管下载吧,不会坏的!

网友:
    不是那么容易烧坏的,放心用
    不过学习了减少烧写的方法

网友:
    烧坏算你有本事!

网友:
    FLASH理论上10W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