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走线时快速修改线宽的SKILL

楼主(2022-08-19):
小白求教,刚入门allegro,每次拉线都要去Options状态栏下修改,感觉很麻烦有没有实现边走线边修改线宽的skill,类似pads那种,拉线的同时快捷键W+数字(线宽),即完成修改

网友A:
    有快捷键,可以设置

楼主(2022-11-22):
引用 网友A:
    有快捷键,可以设置

    我试过快捷键设置,但是是那种设置了几mil就是几mil的

网友(2023-02-11):
    应该有的!在好好找找!!!!

网友B:
    刚给你写了一个。

    1. ;;v1.0
    2. axlCmdRegister("caw" 'dbChangeACtWidth ?cmdType "sub_cmd")
    3. axlSetFunckey("w" "caw" t)

    4. ;;---------------------------------------------------------
    5. ;; skill load "change_ac_width.il"
    6. ;;指令: caw
    7. ;;功能: 修改ADD CONNECT命令下的线宽
    8. ;;描述: v1.0
    9. ;;
    10. ;;---------------------------------------------------------

    11. ;;主函数
    12. procedure(dbChangeACtWidth()
    13. (let (width)
    14.     width = axlEnterString(?prompts list("Please enter your width:"))
    15.     when(width && atof(width)
    16.         axlShell(sprintf(nil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2f" atof(width)))
    17.     )
    18. ))

网友(点评):
切毫米单位的时候,按 w 输入0.127 会变成0.13 是不是要修改"%.2f"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给你写了一个。

    感谢,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给你写了一个。

    谢谢,但是我不会用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不会用哈哈哈哈

    那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不能别人给你做好饭,还要喂到嘴边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不能别人给你做好饭,还要喂到嘴边是吧

    吃不了的饭,就不是为我做的了,我谢的是你跟楼

网友(2024-06-05):
引用 网友B:
    刚给你写了一个。

    真的好用,就这个小功能找了好久才找到。已经免费用了大佬俩个skill了。感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不会用哈哈哈哈

    直接复制代码保存成change_ac_width.il文件就能调用了啊。你既然发贴找skill,那怎么调用skill应该是知道的吧。只要学过allegro基础都应该会的。如果不会就百度一下吧。

网友:
    切毫米单位的时候,按 w 输入0.127 会变成0.13 是不是要修改"%.2f"这个地方?

    @vimgcc 对的。改成%.3f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复制代码保存成change_ac_width.il文件就能调用了啊。你既然发贴找skill,那怎么调用skill应该是知道 ...

    是这样,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给你写了一个。

    这个功能确实很方便

网友:
    本人不会用skill,学习了一会,总结如下:
    拉线时改变线宽:
    1、用记事本将上述代码保存为 test.il 文件,保存在C盘
    2、在命令行输入
            set telskill
            回车
    3、在弹出窗口输入:
            load("C:/test.il")
            回车
    4、窗口出现两行文字:
    function dbChangeACtWidth redefined
    t
    至此OK

    也可以文件保存到pcbenv目录(或者其他skill目录)下,然后在allegro.ilinit(如果没有需要手动创建)里面加上load的语句实现自动加载。

网友:
奇怪的是,在上面第2步,如果直接输入skill回车,则后续也能出现那两行文字,实际操作却不能改变线宽

网友:
    env里面添加常用的线宽定义,走线的时候直接输入线宽值即可,
    funckey 0.04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45
    funckey 0.046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46
    funckey 0.047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47
    funckey 0.048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48
    funckey 0.049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49

    funckey 0.0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5
    funckey 0.05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55
    funckey 0.06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6
    funckey 0.06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65
    funckey 0.07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7
    funckey 0.07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75
    funckey 0.08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8
    funckey 0.08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85
    funckey 0.09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9
    funckey 0.09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095
    funckey 0.1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1
    funckey 0.11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11
    funckey 0.127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127
    funckey 0.1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15
    funckey 0.2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2
    funckey 0.2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25
    funckey 0.3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3
    funckey 0.3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35
    funckey 0.4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4
    funckey 0.4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45
    funckey 0.5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5
    funckey 0.5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55
    funckey 0.6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6
    funckey 0.6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65
    funckey 0.7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7
    funckey 0.7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75
    funckey 0.8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8
    funckey 0.8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85
    funckey 0.9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9
    funckey 0.9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95
    funckey 1.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
    funckey 1.1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1
    funckey 1.2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2
    funckey 1.3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3
    funckey 1.4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4
    funckey 1.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5
    funckey 1.6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6
    funckey 1.7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7
    funckey 1.8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8
    funckey 1.9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9

    funckey 2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2
    funckey 3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3
    funckey 4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4
    上面单位是MM,喜欢用mil的可以自行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不能别人给你做好饭,还要喂到嘴边是吧

    说这话就没必要了哈,大家都是同行,只是入门早晚而已,乐意帮忙解惑固然最好